联想台式换了个普通的主板后,风扇狂转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10):
吵死了哦,

网友:
换一个3条线的风扇啊

网友:
当然是进BIOS设置一下啊。

网友:
看BIOS中应当有设置

网友:
可以设置风速

网友:
换三线风扇,你换的主板没有温控或是主板上的温控关了

网友:
风扇也换一个呢 或者bios恢复出厂

网友:
pwm控速问题我的主板正好一样问题,搞了好长时间了,等大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