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A55A+ 节能版 代码跑5E 诡异问题

楼主(2017-01-10):
这板子不显示,诊断卡代码卡在5E,查了下无意义。

接上小喇叭,无报警声。   能跑码,CPU应该已经工作。
重点查内存,上阻值卡,发现各供电都正常。  唯独时钟两个点,一个电压1.6,另一个无电压,不正常.

可内存时钟信号是从CPU出来的. 难道CPU坏了.

换掉CPU再测,还是1.6V 真是见鬼了.
经测原CPU也没问题,一时不知道从哪下手.
换另一条内存槽测时钟信号,居然两个点电压都是0.7多,又是正常的.
换前面一条内存槽,电压还是一个1.6,一个0.
CPU又是好的,内存就算双通道也不应该两条槽时钟电压不一样.
没事瞎查,跑跑时钟信号的线路,拿针绑万用表在CPU座一个孔一个孔的找,发现线路也正常,也没连周边其它地方.
手头没有FM1假负载,不好测.      中途刷了个BIOS,问题照旧.
打算放弃,结果装回CPU开机,代码变成54,并且喇叭开始报警,提示音应该是没认到内存.

再插上内存和显卡,居然显示了.

真是见鬼,什么也没搞.   前面折腾半天死活卡在5E,就是用针探了下CPU座.
现在测两条内存槽时钟两个点的电压也变回0.7正常了.

网友:
这个主板不一定什么时间内存又不过了!

网友:
看来此板不稳定,可能会返修

网友:
可能CPU座虚焊

网友:
建议多测试  怀疑CPU座子虚焊是有道理的~~~~

网友:
拿针戳戳就好的事情不要相信 多测测吧

网友:
针戳几下就能好,神了?   我估计 CPU 针脚接触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