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平板不插充电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7-01-10):
台电x89平板,买了不长时间,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明明有电,但不能开机成功,开机后显示一下logo就灭了。必须要插上充电器,再开个1次或2次,就可以开机了。
开机后,拨了充电器,电量显示还有一大半,也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请教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  换一个试试先

网友:
先换电池  不行再检查开机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  换一个试试先

其实,我才刚买了2周,这台电的质量这么差?凑合用吧,懒的去返修。

网友:
可能是VBUS附件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吧,如果没过保先去送修吧

网友B:
楼主机器现修好木有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器现修好木有哪坏了

打算节后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