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C保亮机,保快

楼主(2017-01-10):
联想E550C保亮机,保快。

网友:
ThinkPad E450 E450c E550 E550c J5ETxxWW IT8586E五代

网友:
今天论坛下了 6个e550c bios了 最后一个 刷完亮机 但是1分钟准时掉电,再下楼主这个试试吧

网友(2017-03-07):
下载试试吧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BLOS合成的可以亮机,但是要等15秒差不多

网友:
刷上不通电,请慎重! 我的是板载U加独显

网友:
对不起 是我眼瞎,刚才把位置焊错了。因为两个BIOS位置是挨着的。不过这个还是没有解决我亮机后马上断电不能再开机的问题。这个刷上去还没亮机就掉电了。BIOS应该是好的,机器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2017-07-15):
好用吗,刷了几个了,亮机慢,有时候掉电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看亮得快的不

网友(2017-10-26):
好用吗,刷过的会不会,亮机慢,有时候掉电

网友(2017-12-23):
用过好用的来说说看,是确定原厂的么???

网友:
估计是发文件过去合成的,而不是通用的版本。。。。

网友(2018-11-25):
这两个 都好用  就是开机慢  大概10多秒

网友(2019-01-22):
为什么我刷了之后能亮,但第二天又不亮了呢?   有没有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19-04-21):
都说  亮机慢     到底   是不时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