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快速维修大奶牛不开机

楼主(2017-01-10):
快过年了 人也一天比一天少 闲了半天来了个客户,抱来个盖特威,说不开机,接过来去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压0.04,这么高。。 不好玩,,拆开看看没有进水的痕迹,万用表戳戳,报下故障,留机走人,机器型号MS2317 板号JE40 HR。测量各大电感没有异常,直接开修,公共点电压正常,测量到3V 5V的时候发现没电压,待机电流大 一般待机电流大可能由于LDO线性电压短路,或者上管击穿啊什么的,找到3V5V芯片 型号是RT8223 ,测量供电和开启都有电压,LOD没有电,信心满满的直接干芯片,RT8223可以直接跟51123互换(之前有过经验),直接开搞,刷刷刷吹上去后,妈蛋,故障依旧啊,年轻人要沉稳,慢慢来。抬头看到一旁的安泰信仿佛在向我挥手,忘了。。我还有PWM电路的克星示波器,果断架好示波器开整,测量5V电感后端,缓慢的掉电(忘拍图,自行脑补)测量3V电感的时候发现猫腻。 ,这粗大的波。。这掉电的速度。。相信兄弟们一目了然了,,果断拆掉3V滤波电容,料板拆个补上,嘿嘿,待机0.02,正常了,再看这个波 ,这才叫波好嘛,测量3V 5V都正常了,装机测试,看到了久违的大奶牛的标 传个凶手的高清图 。至此维修结束,写的不好将就看吧,觉得可以请加分 觉得不行请指教

网友:
每天看一下帖子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又捡大鱼,呵呵

网友:
谢谢了大师兄的维修成功贴

网友:
666 几百大洋到手了吧

网友A:
是假固态电容搞的鬼吗

网友B:
这示波器用的很娴熟!!特别是3V那个大波,请教一下这个是用单次还是用普通抓的?

网友C:
是通病啊!!! 我一看到这个板子进来电流0.3x现在就直接换电容了,因为修过了几台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示波器用的很娴熟!!特别是3V那个大波,请教一下这个是用单次还是用普通抓的?

单次抓 示波器得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假固态电容搞的鬼吗

固态电容滤波不良  没示波器修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通病啊!!! 我一看到这个板子进来电流0.3x现在就直接换电容了,因为修过了几台都是电容的问题。

是绿线的电容不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单次抓 示波器得调好

是用上升沿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绿线的电容不良吗

是的,这种波形是电容不良过压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上升沿抓的吗

上升沿 我屏幕上有

网友:
有波就是好啊

网友:
这个电容你们是怎么拆的呢  我拆的好难看 整怀孕了  别笑我  我技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通病啊!!! 我一看到这个板子进来电流0.3x现在就直接换电容了,因为修过了几台都是电容的问题。

卧槽 早点看到你这帖子我就秒杀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

网友:
有波就是好啊,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