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开机不显示,纠结维修经历

楼主(2017-01-10):
机型:联想G490
板号:L A-9631P,HM77+AMD独显    故障现象:刚拿来时开机不显示,修好后发现屏幕坏、硬盘坏道,纠结维修。
     据客户描述,在刚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此机器有时候开机不显,反复多开几次又能正常显示,这样反反复复将就着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开机进系统特别卡(可能是反复开关机导致硬盘坏道的原故),直到现在每次都开机不显。
实际上这机器已经坏了有半年多了,有拿去几家维修店让人修过,但因别家报价太高或修不好等原故,放弃了没修,就这样放在家里好长一段时间,其间一直把它当成废品,扔在一些杂物堆里(结果屏都被压坏了)。平时一直都用手机上网、聊天、娱乐……,现在年底了,要抢火车票了,此时手机的抢票速度远没有电脑快,所以被逼无奈,只能从垃圾堆里翻出这破本本。
机器给我的时候,我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正常,触发后,电流上到0.85\0.9几的样就不动了,屏幕无任何显示,从电流跳变来看,像是档内存。迅速拆机,裸板未发现明显进水、烧损的元件,插上电源触发后,电流没有变化,还是和原来一样,更换内存、CPU测试,故障依旧。
接下来先从内存的工作条件下手,用示波器测量内存的SMBCLK波形(在内存槽202脚),发现很正常,再测内存的内存的复位DRAMRST#(内存槽30脚),测得没有任何动作,此时发现异常,顺腿摸蛋,继续测量CPU收到的SM_DRAMPWROK,此信号来自U1与门第4脚,实测U1的第1、2脚有3.3V高电平,而第4脚PM_SYS_PWRGD_BUF只有0.4V多,明显不正常,从上面电路图中可以看到,U1第4脚输出端是由+1.5V_CPU_VDDQ通过R30(200Ω)电阻上拉,而这个上拉电压+1.5V_CPU_VDDQ则来自U3(N沟道MOS管)转换得来,U3的G极控制电压来自B+,受控于Q4,U3的G极要想得到高电平,Q4必须截止,也就是说,Q4的2脚G极SUSP必须为低电平,实测U3的第1/2/3脚也是0.4V,明显没有转换成功,再测U3的5/6/7/8脚D极电压,测得有1.5V,接着测量U3的第4脚G极电压,测得为0V,难怪U3不导通。为什么U3的G极会为低电平呢?原因只有两个:1、SUSP变为高电平控制Q4导通,正常SUSP应为低电平,Q4要截止,再者,Q4击穿损坏不受控;2、连接B+的R56电阻损坏了;下面就先来排除第一种原因,测量Q4的G极电平,测得结果是低电平,很正常啊,莫非真的是Q4损坏啦?此时我也懒得测量,索性直接把Q4取掉,直接从B+飞了根线到Q4的D极,飞好线后,通电触发上电,电流很欢快的跑起来了,测量内存复位DRAMRST#也有下拉动作,接屏后直接亮机,不过此时发现屏幕又悲剧了, 其实主板电路问题到了这一步,也算是修好了,但是这样飞线使用还是不太妥当,当然这样飞线后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系统进入S3状态的时候耗电比较大,会导致电池模式续航能力缩短。本想找到U3的G极连接B+的82K电阻,但是苦于主板上没有元件位置号,所以只能将拆下来的Q4装回去,并在B+飞线到Q4的D极之间人为串联一个82K的电阻,这样就符合原来的电路设计要求。改好后,将飞线固定好,通电测量U3能成功将D极电压转换到S极1.5V, 主板电路故障到此修复,但是前面已经发现,屏幕有大量线条,这种屏幕竖线明显是被压坏的,前已经报过修主板的价桥,此时再继续跟客户商量换屏的价格,结果跟客户墨迹了很久才谈妥,客户答应加价换屏。更换完屏幕后,挂上硬盘准备进系统测试各项功能时,开机总是提示硬盘错误,于是用MHDD扫描硬盘,结果又TMD悲剧了这下不好意思再跟客户再次报价更换硬盘,否则很有可能前功尽弃!怎么办呢?哎,心里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
思索片刻,决定对硬盘修复,准备三套修复方案:1、尝试用MHDD擦除坏道或加G表;2、扫描完后把有坏道的部分砍掉;3、进行格式化,或者低级格式化;再不行还真不好办咯……;
    结果前两套方案实施下来不见效果,最后低格后免强能装进系统,开机时间有点长,运行有些慢,听听音乐、挂个QQ没有问题,最起码应该不会让我白忙。忙完赶紧通知客户取机,运气好的话,让他用一段时间再来换硬盘。

维修常遇到这种事,容易吗我?

小丑微笑着 -1 抄袭

网友:
这是抄袭还是挖坟还是重复?楼主出来走两步?

网友:
楼主啊,我看完你的帖也跟着你累了,吃这碗饭真不简单。

网友:
抄袭给负分!大家都知道这是黄老师写的内容。

网友:
真的是抄袭吗?维修经验还抄袭太不靠谱啊!

网友:
楼主 你是不够分下图纸了么  随便发个生活照也行啊?这个帖子前几天刚看到过   我就不扣你的分了  都不容易   以后不够分可以签到  回帖   到维修间故事吹吹水也行的~~~~

网友(2020-05-04):
我现在修G500,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