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数天 起死回生维修

楼主(2017-01-10):
  机器:联想G480

  故障:联想G480进水放了几天,插上电开机没反应。

  联想G480进水数天,起死回生维修方法/过程:

  接到客户一台联想G480进水机器,机主描述进水之后放了几天了,水应该干了,插上电开了下没反应,就拿过来了。

  拆机一看,充电芯片处一片腐蚀严重,用酒精洗了一下,风枪把范围内的电阻电容加焊油,活动了一下,看充电芯片BQ24727第二脚发黑,查图看是ACP,精密电阻取样脚,于是将芯片取下,发现该芯片2脚焊盘被腐蚀没了,只能补线了,补了条线上去之后,表面工作都做完了,量了一下公共点系统电压各供电阻值都正常,上电试下吧。结果没反应,通电后一量,公共点19V都没有,晕,无法侥幸只能按部就班查电路了,先去看了下保隔场管开启,原来是PACIN没有,顺着它追PACIN、ACPRN、ACOK(过程不复述了最后又追回到充电芯片BQ727了,当时就感觉芯片会烧坏,但手头没有,只找到了个BQ707,查了下PDF引脚,一样的,应该能通用,上了之后飞上2脚的腐蚀断线,唉,之后还是不行,一样。

  就先查其条件吧,供电20脚有了,再6脚ACDET检测脚,一测,没电,看图上是390K与64.9K电阻来对19v进行分压,计算了一下此处电压应为2.71v ,但没有,测了PR314前端,有19v,那就是两个电阻进水烧的阻值无穷大了,一量果然!找了个仁宝的料板,找到充电芯片ACDET这里,也是这样设计的,就把这俩电阻搬过来了,虽然长的不一样,但阻值一样,上了之后通电,待机电流到0.09A了,一量系统3  5v都有了 以为修好了呢,结果接上开关按了下没反应,唉,又细看了下,EC这里也是进水的,直接把EC取下来,拖焊了一下焊盘,发现有几脚要么没了要么黑了,查图看了下这若干个脚全是EC供电脚。看了下坏的脚都是同一个电压,那它们都有电应该就行了,又重焊上去,测量了9、22、33、96、111都有电,那就供电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触发,待机0.09A。

  根据Intel标准时序,南桥待机供电VCCSUS3_3和V5REF_SUS都有了,然后用示波器查RSMRST#在EC的100脚,按开关发现没有跳变,测了一下开关脚电压是正常的3.3v而且能正常进EC,按下是有高低高跳变的,那问题就在这里了,EC有供电,但没有正常工作,只能换EC了。型号是KB9012QF A3是带程序的,以后这样的就会很麻烦,有芯片还不行,还要里面有对应你机器唯一的程序,北京南京都没有找到卖的,只能深圳有哦。芯片到了装上加电亮机了。

  后来我想,自己应该也可以刷这样的程序吧?从某宝上面找到了这么个神器,放在我的809F上就直接可以刷了。以后我就可以备KB9012QF A3和A4的一些EC芯片,遇到就可以自己刷了,就是焊接费劲,万一找到的EC程序是错误的,就得折腾,光拆焊很麻烦,只是比跑出去买要好些 .

阳光ggww -2
天意wx -6 明显是复制的帖 、
风小风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小丑微笑着 -1 抄袭

网友:
带程序的EC坏了确实头疼

网友:
明显是复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