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经典难修机 上电不显

楼主(2017-01-10):
B460独立显卡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B460,上电源不触发,速度把板子拆开,加焊了一下南桥
    拿下来上电1.5左右,以为开了,接屏一看不显,然后继续查
    图纸一下,查了显卡 南北桥时钟 复位,都正常,我以为芯片可能坏了,发了一个芯片上上去,结果还是没好,没办法了,心想刷一下BIOS吧,结果刷了2边还是没好,后来我又把BIOS也换了也没好,EC BIOS也刷了,EC也换了都没好,原件也没有掉,也没有坏,阻值也正常,真无语了
   全都换了,还是上电1.5左右不显,显卡也换了  联想B460
  求高手呀。。。。。。。

网友:
打下关键的波形吧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亮机了,查查其它原因

网友:
B460 不触发,冲上来干 PCH ?  通病 是分压电阻 和 EC ROM呢  。。。。。。1.5A 也该查一下显卡吧    一通瞎搞么

网友A:
楼主,明天上班了找我吧,发个东西给你,分分钟搞定,只要你没搞坏别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天上班了找我吧,发个东西给你,分分钟搞定,只要你没搞坏别的地方

哎呀  这是谁啊   这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  这是谁啊   这么牛逼

呵呵。。。。

网友:
写得可以。修的漂亮

网友:
不亮屏,查显卡条件,屏接口条件呗,查EDID,查LVDS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