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MBX224 V1.1 偶尔亮机进WINDOWS界面掉电

楼主(2017-01-10):
版号:MBX224 V1.1 偶尔亮机进WINDOWS界面掉电,大部分不亮,不亮时电流上到1.2-1.1-1.2-1.1A,干显卡没用,测到到L57电压才2.6V,实际是3.3V,来源Q76的P管,G极为0V,换掉Q76不再掉电。。。
Windows

网友:
显卡供电的问题么

网友:
在干显卡前不检查供电吗?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供电不良啊,不好找

网友:
刷过几次没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上面管子是二极电压供电吧

网友:
管子坏了,还能亮起来?不会是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