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GD5MB8E0 N14M-LP-S-A1 BIOS

楼主(2017-01-10):
SONY DA0GD5MB8E0 N14M-LP-S-A1 BIOS ME引起的定时掉电刷这个

SONY DA0GD5MB8E0 N14M-LP-S-A1 BIOS.zip

ME

网友: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2017-09-28):
是好的,可以用,现在光板不掉电了,装上还是掉电,结果把散热器下面可以是测试温度的那个4足线取了OK,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我看网上好多掉的没解决,是BIOS的CON5上的插件这两个东西的原因

网友B(2018-07-24):
引用 网友A:
是好的,可以用,现在光板不掉电了,装上还是掉电,结果把散热器下面可以是测试温度的那个4足线取了OK,在这里给 ...

你说的啥 ,读都读不通,内行人都看不懂 :L :L :L :L :L :L :L :L

网友(2019-03-25):
刚好在修这个机器,我先试一下看看。。。

网友:
目前看是好用的。。。可以的,已经用上了

网友(2019-06-23):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2020-03-20):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啥 ,读都读不通,内行人都看不懂

他说的对  con5有根线带个芯片 如果不插的话 2分钟掉电 位置在喇叭旁边

网友(2023-04-07):
我试了不行 上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