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采样70兆的示波器 维修中用用够了吗

楼主(2017-01-10):
维修中 1G采样70兆的示波器用用够了吗 因为示波器都是有余量的 70兆测100兆是可以的  是吧  1G采样的测200兆的正统波也是可以的 是吧

网友:
测200M的,怕是不行,,。。

网友A:
修本,也基本上够用了。至于测200M的,只有自己试验了。

网友:
基本上没有人去测量CPU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本,也基本上够用了。至于测200M的,只有自己试验了。

因为我看到有个国产品牌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 70兆的2000多 100兆的就要4000多了  没多钱 只够买个70兆的了 维修够用就行  这个示波器的特点就是触屏 用电池可移动  而且波形捕获率有8W之多  做维修够用就好

网友B:
我的RIGOL 100M  实测主板 INTEL 200MHZ 的CPU 时钟为 199 证明支持200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RIGOL 100M  实测主板 INTEL 200MHZ 的CPU 时钟为 199 证明支持200M

我的DS1102E也能测出200兆时钟 不过有些失真了  因为这个1102E波形捕获率底 想要个波形捕获率高的 麦科信的有8W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DS1102E也能测出200兆时钟 不过有些失真了  因为这个1102E波形捕获率底 想要个波形捕获率高的 麦科信 ...

算了吧....1千多..这个示波器..我觉得已合适...还想怎样....如果长远看..应该购买  200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DS1102E也能测出200兆时钟 不过有些失真了  因为这个1102E波形捕获率底 想要个波形捕获率高的 麦科信 ...

这个平板我也看过视频了,挺牛的样子,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修机器很少用来测200M的频率,主要用来抓PWM , 掉电等信号,抓不到波形也只能当摆设了,比如 某泰信 的....很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平板我也看过视频了,挺牛的样子,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修机器很少用来测200M的频率,主要用来抓PWM  ...

抓不抓的到波  看波形捕获率了 波形捕获高的 就能抓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抓不抓的到波  看波形捕获率了 波形捕获高的 就能抓到了

参数这东西 我不懂,反正自己这台用着很顺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参数这东西 我不懂,反正自己这台用着很顺手

你的是哪台 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哪台 什么型号的

按照你的预算   DS1074Z 合适 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预算   DS1074Z 合适 你

波形捕获率只有3W  麦科信的有8W

网友E:
70M的示波器,维修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70M的示波器,维修是可以的

够用的  主要是波形捕获率高 有8W之多  任何细节都逃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够用的  主要是波形捕获率高 有8W之多  任何细节都逃不了

喜欢波形捕获率高的,还是玩安捷伦,国产的,参数太难说,不过就是价格实惠,具体用起来如何就不清楚啦,抓波这种事情,国产的丢波也是常有的事情,确实稳定性跟泰克等没法比,波形捕获率,就是在同一时间,能够取样采集更多的波形,就修笔记本而言,一般最多的就是用来修pwm电路和一些掉电问题,所以不用去考虑这些。主要考虑带宽和采样,一般100m和1g以上采样的,能满足笔记本维修的日常需求。

网友:
如果你要抓一长串波,得考虑深存储的;如果要想抓偶发信号,那得波形刷新率高的。Micsig的不错,平板的,方便使用,也避免了编码旋钮机械故障问题,一般维修足矣!!!

网友:
还是用200M 1G采样的比较好

网友:
38 有卖二手的200 不过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