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单桥的工作条件不足引起的不触发

楼主(2017-01-10):
联想B460不触发,纬创LA46,待机三五付都正常,摁开关KBC_PWRBTN#有跳变---PM_PWRBTN#有跳变---SLP_S3#和SLP_S4#都无输出,查HM55的八个待机条件,发现SRTCRST#的电阻一端是3.3v,一端有0V,测旁边的电容,发现电阻很小,漏电,换了这个电容,好了
联想Y460不触发,广达,待机三五付正常,摁开关,NBSWON#有跳变---SIO_OWRBTN#有跳变---SLP_S3#和SLP_S4#都只有1.8V 左右,查HM55的八个待机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晶振、INTVRMEN、VCCSUS3_3、RSMRST#、BATLOW#,一一测来,发现INTVRMEN的电阻一端是3.3V ,一端是0.4V,然后测其阻值,发现是无穷大,本应该是330K,找了一个100K的电阻换上,开机正常了

网友:
这机器修起来真的舒服

网友:
不触发有图纸就比较好修了

网友:
饼哥的徒弟就是厉害,注重时序

网友:
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KHz INTVRMEN DSWVRMEN VCCDSW3_3 DPWROK VCCSUS3_3 RSMRST# PWRBTN# SLP_S5# SLP_S4# SLP_S3#

网友:
英特尔的桥始终就是RTC电路爱有问题而导致开不了机,楼主很详细。

网友:
参照时序来修,可能慢点,到修的准

网友:
楼主虽然看起来修的简单,但是没有强大的理论基础,思路错了就没那么快了

网友:
桥基本的待机条件

网友:
这机有通病

网友:
基本功扎实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时序很重要,

网友:
维修思路很对,多谢分享啦。好好学习

网友:
一直认为HM55是没有INTV这个的,查了一下才知道有。楼主强大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理论很扎实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