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成长之索尼MBX-221广大TW6 待机维修

楼主(2017-01-10):
箱子里面找了半天发现一片成色相对不错的主板》首先目测全部没有掉间

开始打值各个供电对地阻值并没发现任何问题公共点阻值正常487
通电测试发现待机芯片只有5V输出没有3V。

待机PM6686
6脚主供电19V正常 4脚EN-LDO正常 5脚vreg3线性电压正常
只有5V输出 3V不出
27脚是3V的EN开启无电压追查开启信号来

控制信号无电电压。。追查到EC待机电压 和待机时钟和复位正常产生 EC生死不发出RVCC—ON信号
控制信号还控制PQ33和PQ32

EC工作正常不发出RVCC_ON有几种情况。。EC坏或控制PQ32和Q52有问题拉低但不排除芯片没问题。。
芯片能输出5V我感觉坏的成分不大我就把控制信号的两个三极管拆掉当我拆到PQ32测试2脚B测试RVCC—ON从0.3到1.3不停的跳变
拆到Q52故障还是一样,,,走了不少弯路从桥的工作条件查起

PQ33损坏性能不良把桥的待机对地拉低
我拆掉触发就拉低了开关信号

就是这个PQ33导通能力不强走了不少弯路。。。
老铁们发处女贴不不容易。高手无喷。。。关注66666加分
以后会发贴,,,大家相互学习

Intel_广达_TW6_SONY_MBX-221(HM55).pdf

附上图子

网友:
换掉PQ33一切正常。。3V待机是按开关才发出。。二级电压转换给桥待机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下载来研究一下,手提修的比较小。。

网友:
楼主的细心分析,最终找到问题的所在,感谢分享

网友:
作为一个小白,修的可以,不错啊

网友:
高级版三块板啊

网友:
没看明白,控制信号与pq33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Q32测试2脚B测试RVCC—ON从0.3到1.3不停的跳变
拆到Q52故障还是一样,,,走了不少弯路从桥的工作条件查起
   什么意思,没看懂。为什么rvcc_on跳变要查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下个来学习下~~

网友:
实地好东西不少啊,在箱子里都能翻出来H55

网友:
看样子是桥的待机条件不对,拉低了3V的开启,加分了,正好没有这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2测试2脚B测试RVCC—ON从0.3到1.3不停的跳变
拆到Q52故障还是一样,,,走了不少弯路从桥的工作条件查 ...

PQ33桥的待机供电,,出问题了一按开关就把开关信号拉低了

网友:
写的有点模糊  有点晕

网友:
我也许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么牛逼。。。给你点个赞

网友:
这个PQ33损坏的状况是不能很好的截止.有轻微的漏电。导致拉低了RVCC3这个电压

网友:
用不了几天就是大神了。

网友:
对\(^o^)/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