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苹果6漏电指纹失效

楼主(2017-01-10):
苹果6漏电指纹失效,拆屏打J2118指纹座子阻值发现4脚短路,懒得用烧鸡大法,直接打开点位搜索,镊子一路往下戳电容,当戳到C2133发现不短路了,从料板上拆下补上电容开机指纹一切OK,也不漏电了。。。。。

网友:
的确电容引起的短路挺多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不懂。。 镊子怎么戳  戳电容两头?  主板接上稳压电源吗?

网友:
高手啊!又挣了多少米米

网友A:
“镊子一路往下戳电容,当戳到C2133发现不短路了”,这里的戳是怎么发现该电容不短路了

网友:
用镊子戳电容式啥意思?

网友:
真是快很准  赞

网友:
我也想知道镊子怎么戳的

网友:
不懂你怎么戳的

网友:
就是把电容一个一个抠掉喽

网友:
其实  如果原理思路清晰  苹果手机也就是难在手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镊子一路往下戳电容,当戳到C2133发现不短路了”,这里的戳是怎么发现该电容不短路了

就是暴力把电容戳掉断开不短路就戳对了,呵呵

网友:
堪称秒了一个手机。加分

网友:
高手 佩服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镊子一路往下戳电容  想知道 一共戳了多少

网友:
支持一下,挣点积分

网友(2017-06-29):
这个电容用不着补吧。

网友:
有点看不懂,诶,还是要多逛论坛学习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