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硬盘系统里面认不到,PE下可以认到?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11):
一块西数500G台式机硬盘,PE里面用DG可以识别也可以格式化、分区、激活分区,可以把GHOST系统灌进西数硬盘中的启动分区。但重启后无法从该硬盘启动。可以在硬盘盒里面做移动硬盘用。但是在启动时按启动项西数硬盘的名称被识别成乱码。从正常硬盘引导启动后,进系统无法识别西数硬盘。改硬盘模式也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挂的前兆呀

网友:
硬盘坏吧。。?

网友:
有坏道了

网友:
刷固件,跑SF

网友:
西数02 模块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PE里面的WIN启动修复工具修复试试,不行在用DG工具全盘清零(只清几秒就行了,目的是擦除第一扇区,杜绝底层病毒更改了第一扇区,完后重新分区测试),在不行用WDR5.3工具软件找原因或者低格后试试!

网友:
硬盘有问题,须要维修了,不行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