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68P-DS3 REV2.0 CI后掉电修复后卡LOGO

楼主(2017-01-11):
一块技嘉Z68P主板,拿到时通电C1后掉电,初步判断为没有集显供电,果断换掉集显的场管后,再次开机,顺利跑码过C1。于是断后插上独显,结果又是C1掉电,不会这么悲剧吧,测供电集显已经有了,没办法,再测测电容吧,一测,发现集显这个电容的对地二极管值与旁边两个相同电容的值不一样,于是再换,但一时找不到相同容量的电容,于是找了个680UF的换上,原来的是560UF的,换上后不再掉电,但是开机后卡LOGO,如果开机时键盘的三个灯闪了一下,能按DEL键进BIOS,已刷了BIOS,拆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另外测到这集显供电场管D极为1V左右,S极为0.9V左右,正常吗,电容560UF用的680UF卡LOGO故障应该与此无关吧?

网友:
电容容量大小 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集显电压应该在0.4左右吧
另外能进bios看看能不能屏蔽集显用独显啊

网友A:
你为什么换场馆是穿了吗
如果穿了芯片和cpu可能都有问题了
我修过集显供电短路,修好供电后,在打上集显驱动后进系统黑屏,原因是cpu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换场馆是穿了吗
如果穿了芯片和cpu可能都有问题了
我修过集显供电短路,修好供电后,在打上集显 ...

这个板集显只有HDMI接口,VGA接口没有的,场管输出电压不对,所以才换的

网友:
突然发现的的图没有上传上来??

网友:
集显供电正常电压应该是0.45-0.5v之间,0.9v不正常

网友B:
集显电压高了,弄不好CPU被打坏了,查查PW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电压高了,弄不好CPU被打坏了,查查PWM芯片

不会这么悲剧吧,已经烧了好几个CPU了

网友:
集显的0 .9确实高了   cpu不保哦

网友:
测测内存槽的SMBUS总线电压是否正常。另外如果主板上有UP6262这样的I2C总线反馈调节8脚小芯片,全部拆掉。

网友:
学习了,高手如云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回复,经测试,我的G530已经挂了,这月已经烧了两个CPU了,这板没信心再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回复,经测试,我的G530已经挂了,这月已经烧了两个CPU了,这板没信心再搞了

早上刚烧了个I5的,伤心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早上刚烧了个I5的,伤心路过

擦,你就不会用个G530什么的来试机,我烧了2个G530心情都很不好了。板没有CPU值钱

网友:
不可能吧,集成显卡的供电D极怎么会是1V呢,不过0.9的供电确实不对,一般0.4到0.5吧

网友:
问题既然出在集显供电上面,LZ要是胆大可以上自己的CPU试试,另外PS2也有可能引起卡LOGO

网友:
楼主啊板没CPU值钱,这下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你就不会用个G530什么的来试机,我烧了2个G530心情都很不好了。板没有CPU值钱

整着忘了   用了客户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