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J调了bios出现亮屏无图像

楼主(2017-01-11):
最近修了客户一台三星笔记本,原来是键盘坏,换键盘。别的都没有动,键盘换好后系统经常卡死,于是想帮系统从新装一下。调了bios后就只亮屏了(不是光有背光),一直就这样。于是怀疑屏可是我在给电池充电也显示电量,说明屏这些都正常。后来我怀疑bios程序坏,就从论坛里下了四五个,有的开不起机。有的才0.3后来刷了个原厂的bios。装上开机正常,但是一开始调bios就又是亮屏无图像。于是更换bios芯片,同型号的买了四个新的。刷了后还是一样,所以就懵了。求解各位

网友:
保存重启才这样不是调的时候这样

网友A:
楼主你不怀疑下是不是bios程序没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怀疑下是不是bios程序没对么

跟机子原来问题一样啊,原厂bios

网友B:
不知原来就有这种毛病了吗?不会单单键盘坏吧?不要内置键盘接外置试下

网友A:
多下载几个试试看先万一原厂的bios有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原来就有这种毛病了吗?不会单单键盘坏吧?不要内置键盘接外置试下

原来好的,就是调bios才这样,开机不出图像,我装不装键盘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下载几个试试看先万一原厂的bios有问题呢

我看了论坛的都用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好的,就是调bios才这样,开机不出图像,我装不装键盘都一样

调bios造成的话,可以去掉电池恢复出厂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