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电流0.8-1.3-0.5不显维修

楼主(2017-01-11):
早上接的,检测上电电流0.8-1.1-1.3-0.5不显,拆开发现被修过,客户说在其他地方修了2天没修好,BIOS也被刷过。
先刷下自己备份下来的BIOS无效,南桥用风枪烘了30秒无效,测CPU供电只有0.2V,什么鬼,问题找到了,拆掉导热管仔细检查发现有个地方轻微腐蚀,用刀片一刮这个位置就空掉了,太明显了哈哈,直接把线补起来,上电亮机了,这里说明一下之前修机的那家怎么就懒到修个板子导热管都懒得拆下来?拆掉不就看到问题了吗?这年头修机要勤快,不然这到手的鱼就跑了

网友:
这种捡便宜的机子修起来最爽了

网友A:
0.2V的电压  都测量不出来吗     CPU供电也许会永远修不出来,但是电路外围有没有蚀蚀都出不到.只能说你不会修

网友:
给你点个赞。。。。

网友:
拆的干干净净才好搞、

网友:
楼主有水平,运气也好.

网友:
我个人习惯是喜欢脱个精光。然后用放大镜慢慢欣赏。欣赏完了。满足了。才开始进入正题。。

网友:
好手艺啊 !!!细心就能搞定!!!

网友:
确实是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

网友:
Y470 通病。  主供电断线。

网友:
搞维修的细心决定成败,技术强大加上细心,就无敌了。

网友:
看你们修的都 这么简单,,,,,,,,,,,自己 修起来 就,,,,,,,,,,,

网友:
一大早就捡到鱼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V的电压  都测量不出来吗     CPU供电也许会永远修不出来,但是电路外围有没有蚀蚀都出不到.只能说你不会 ...

兄弟你这是黑吗?我这个思路有问题?是招你还是惹你了?说话这么叼,你的技术很牛逼吗?你很能修?回帖讲点礼貌,不要到处喷。

网友:
先加分,请教楼主此板的CPU电压修好后多少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靠心细

网友:
修简单问题修好了,一天心情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