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 NM-A181掉电

楼主(2017-01-11):
板子是集成的 亮机后30秒必掉 一秒不差 BIOS刷过了 各位大神有遇到过没

网友A:
裸板PE都掉吗?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再刷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PE都掉吗?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多刷几个试试。

昨天就为这板子在论坛上面花了几十分下载bios 都一样  裸板 没进PE 就开着30秒就掉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对地的

网友:
还是BIOS,刷个处的,备份的不行。

网友:
上X宝买个BIOS试试

网友B:
通病啊!!! 之前遇到过认为是 ME BIOS 引起的,最后刷了EC程序好了,才知道EC程序也会引起准时掉电。
Z410 , Z510 解决开机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病啊!!! 之前遇到过认为是 ME BIOS 引起的,最后刷了EC程序好了,才知道EC程序也会引起准时掉电。

哥 刷了你那两个BIOS也是一样掉电  但是我这没办法刷EC程序 KB9012的就能刷  这个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 刷了你那两个BIOS也是一样掉电  但是我这没办法刷EC程序 KB9012的就能刷  这个刷不了

刷不了上TB买应该有卖吧。

网友:
准时掉电bios和开关先排除,也可能是桥出问题

网友:
排除BIOS 桥也有可能

网友:
好新的板

网友:
刷BIOS 能管用吗?

网友:
买剪板Ec,好像显卡内的温控模块坏也可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