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 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01-11):
,开机触发上电1.3 无反应,
  更换内存 CPU无果
. AMD芯片组  加热北桥 故障不变,  跑到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
触发跑马 一路小跑亮机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先排除BIOS的。别先上BGA,万一把桥给弄挂了,给自己找麻烦,你说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先排除BIOS的。别先上BGA,万一把桥给弄挂了,给自己找麻烦,你说是不是。

先软后硬 的维修进程

网友:
这种还是先刷个BIOS简单点,要是烤坏桥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
这款机只要点不亮基本都是BIOS

网友:
1.3感觉亮了  很多人都会干显卡的

网友:
一般我是直接刷BIOS的。但是AMD的是线吹北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