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植珠,锡珠熔后不自动归位

楼主(2017-01-11):
最近植珠,锡珠熔后不自动归位,只好用镊子在旁边推一下,但还是不是很正很圆滑,是锡珠的问题吗,换过锡珠了还是一样,只是最近这样,以前很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焊油多一点

网友A:
感觉 温度低了  最近天气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 温度低了  最近天气冷吧。

跟天气没多大关系,去年这个时候更冷,没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
植个有铅的珠子,我都抹两次油,还是不自动归位,不是油多油少的问题,以前植有铅一次很薄的油一下就搞定,不知道是不是这次买的焊膏有问题

网友B:
大家植珠买的什么焊膏啊,多少钱的

网友:
你是不是买了猪油了

网友:
温度、珠子质量、焊油这几个因素

网友C:
半年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年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了

生意都不是太好啊

网友:
半年没植株了  都生锈了  现在修电脑3板斧  不行换版

网友:
钢网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D:
可能是你的钢网对位偏差太大,锡珠偏差太大不易归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的钢网对位偏差太大,锡珠偏差太大不易归位.

我用镊子推回去很近了,还是不容易归位…………。

网友:
含油太少,最好第一次焊接,在加点在焊接一次,要么就一次多放点

网友:
我也遇到了啊,可能焊油不好

网友:
应该与焊油有关系了

网友:
上点焊膏就好了

网友:
助焊膏不行吧  买点好的

网友:
这应该是助焊膏问题

网友B:
我是在小苏家买的20多块钱的。…。……。…。…。…………。

网友:
焊GAO,温度,还能有什么

网友:
估计助焊膏的问题

网友:
助焊剂问题  自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植珠买的什么焊膏啊,多少钱的

用的是迅维淘宝店的那种80的

网友:
测下温度看下

网友:
买好点的助焊膏吧

网友:
小的不好搞

网友:
焊盘没清理干净吧,油估计也上少了

网友:
绝对是焊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啊老板,你问我们用多少钱的焊膏,可你用的是多少钱的??

一瓶80可以用大半年了,没必要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小苏家买的20多块钱的。…。……。…。…。…………。

这么便宜的焊膏用的怎么样啊?

网友:
焊油质量不好或焊油少了吧

网友:
感觉是温度不够,加10度起来试试。

网友:
焊膏不太好吧,跟天冷也有点关系

网友:
遇到过,比较认同虚竹大神的看法,螺旋风枪和直风枪的影响

网友:
这是助焊膏的问题,买好点的吧

网友:
可能你的焊油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