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560 一体机 开机白屏 外接也不显示

楼主(2017-01-11):
联想 C560 开机白屏 外接也不显示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7-02-18):
兄弟你这机子拿下没有?我这一台是花屏,停用独显一样。。。

网友:
我现在也接了一台一样是白屏,找图呢,屏 用驱动板是能点亮,进系统是有声音的

网友(2017-04-27):
楼主修好没有我的也是白屏2

网友:
我的进系统华宁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拿过来闪屏 测高压 电压时高时低 改通用高压板后白屏 ,装原来的高压可以显示闪屏,

网友A:
再次换了一个全新的通用高压板后装回原来的高压也是白屏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原装高压板才会正常

网友(2017-06-06):
楼主修好没,我也碰到这样一台,把屏拆下来用别的液晶驱动板点也是白屏

网友(2017-07-12):
老铁 修好没有啊    我这也来了一个 白屏的

网友:
我的是外接不显示。本屏正常。顾客要用外接高清口。拆开机了供电正常

网友(2017-12-13):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里也有一台 修好发一下

网友(2018-04-10):
同求  现在开机 白屏狂闪

网友(2019-09-07):
我有一台现在 外接有显,内屏不显,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2020-03-07):
楼主修出来没有呀,我也收到台这样现象 的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A:
再次换了一个全新的通用高压板后装回原来的高压也是白屏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原装高压板才会正常

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