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7-01-11):
其实修显卡我也是个小小白,只是这些年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分享给大家,仅供叁考,有一些专业术语不很精通,但相信也有很大一部分维友们一样,所以文语有些通俗,有不对之处欢迎大师指正。
     显卡掉件,无供电,等问题比较直观,没什么好说的,到手后先测一下各接口有没有短路的,全部正常再上机。其实很多时候修显卡大家可能乱找一弃,首先我们要明白显卡的正常工作顺续,这样可以对故障有个尽可能缩小范围的锁定。
    我们先把显卡插在主板上,通电,显卡先从主板pci e插槽取得3.3v供电,给Dc转DC芯片降压后变成1.8v,核心收到初始电压后开始输出电源管理芯片EN开启信号、同步vid信号,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主供电给核心,核心主区域开始工作,同时开启显存供电。显卡其它如接口供电,IO供电等同开启。
    核心收到主板复位后配合时钟信号首先锁定BIOS芯片,读取bios信息,修正vid信息校正供电电压。按blos信息启动核心频率,显存频率,(默认最高频)自检显存,自检正常将bios信息读取至起始显存,(此时主板诊断卡跑到2A),反馈给主板显卡准备好信号,收到主板loog信息。同时检测接口芯片状态,侦查接口状态,选择接口输出,如果没有接口反馈电压,默认vga.正常输出。
     没有核心供电请注意核心初始供电是否正常,可在板子核心靠近金手指3.3v供电那一角选择一个最大的贴片电容测量。如果供电芯片en脚低电位,确认无短路,场管正常,拆掉en脚保护三极管,可用一节1.5v电池负级接显卡挡板,用正级去代替en信号,确认有无核心供电,以缩小范围。
      对于核心虚焊的小花,或维修进入死局的卡,可把热风枪风嘴拆下调风最大温度300度,距0.5cm对核心圆圈似干烤两分钟.另外说一下,核心虚焊其实不是核心基板与pcb板子之间问题,大多数是晶体与核心基板之间虚焊,用风枪短时间烘烤能解决40%的虚焊问题。
    对于集显能看到核心,能刷bios,接口电路,bios电路都没问题但就是点不亮,主板诊断卡跑2A的情况,可考虑降bios频率重刷,仍不亮就只有换显存芯片了,首位显存颗粒一般在倒数第二颗,品牌不同排列不同仅供叁考,但不确定时可先试试。一般显存不过,核心没有反馈给主板显卡准备好信号诊断卡会停在2A。
    对于那些各种办法试过仍不亮,烧场管,等其它问题就不说了,只有看个人人品加运气了。欢迎各位发言

 会员135803300鑫豆2025-1-21 12:46
 会员1571071300鑫豆2024-12-24 21:11
 会员1566785300鑫豆2024-11-28 10:20

网友:
很实用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似直白的描述,其实里面含有不少维修实战经验,我来给你加分

网友:
原来一些显卡上的1117是起核心供电的啊

网友:
很好的显卡维修经验,谢谢LZ分享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谢谢大家,我也是第一次发维修贴,以后也会继续分享一些看法

网友A:
想知道总烧场管是啥问题???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显卡 的时序我还真没有这么清楚

网友:
学习了  挺专业的了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要是再配合些图片稍加整理,就是个精华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总烧场管是啥问题???

正在研究中,整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本人表示还没有修过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发好经验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这都是实战累计的经验

网友B:
小白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显卡GTX285气温低的情况下主板会报显卡出错!反复关机多次能正常!气温高的情况下没这种情况!
另外还有块GTX590,开机有些横纹花,安全模式能进,但是正常系统(安装驱动之后)蓝屏,是不是显存出现问题比如虚焊什么的?
这两块卡都是自用的!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显卡GTX285气温低的情况下主板会报显卡出错!反复关机多次能正常!气温高的情况下 ...

基本都是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正好我有一个虚焊的显卡,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
楼主很6啊,我找了很长时间的显卡工作流程都没有很懂,你直接总结出来了。。。惭愧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好经验呀  非常不错的

网友:
工作时序,像主板一样一样的

网友:
支持一下  说的比较好  经验

网友:
很完美的分析经验贴

网友:
显卡 感觉比较难修

网友:
纯经验之谈呀!

网友(2017-02-23):
风枪短时间烘烤能解决40%的虚焊问题。
半信半疑.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看来修过了很多才有这经验  佩服

网友:
显卡跑2A感觉好难修!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