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B75-M LX PLUS不过内存

楼主(2017-01-11):
主板是不跑码  刷了BIOS后 可以跑了  可是跑到55就停了   内存旁边有个管子好像是被拉低了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换了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换了试过没

换了还是一样的  好几个地方都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换了试过没

网友B:
跑55,你测测内存复位信号有没有,在内存槽的第168脚,另外还有就是118和238的SMBUS总线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55,你测测内存复位信号有没有,在内存槽的第168脚,另外还有就是118和238的SMBUS总线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

118和238的SMBUS总线电压是3.3V  168脚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8和238的SMBUS总线电压是3.3V  168脚没有电压

复位信号都没有,内存自然不自检,根据点位,你查查这个针脚和CPU座子上面的针脚是否相通,如果相通,又能保证CPU完好且支持这主板,那么就得找找DRAM_PG这个信号是否被CPU接收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都没有,内存自然不自检,根据点位,你查查这个针脚和CPU座子上面的针脚是否相通,如果相通,又 ...

已经好了   是CPU坏了  把我气的   2个CPU都坏了   一个g640  一个i3-322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好了   是CPU坏了  把我气的   2个CPU都坏了   一个g640  一个i3-3220

感情到最后还是CPU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情到最后还是CPU的事情。

是啊 我亏死了  修2块主板  坏我2个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 我亏死了  修2块主板  坏我2个CPU

这损失,得有450-5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损失,得有450-500吧。

是啊
   气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18和238的SMBUS总线电压是3.3V  168脚没有电压

请问版主,内存复位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内存的时钟是不是从时钟芯片发出的,一般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内存复位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内存的时钟是不是从时钟芯片发出的,一般正常电压是多少?

补充一下,是三代内存

网友:
这个亏大了,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内存复位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内存的时钟是不是从时钟芯片发出的,一般正常电压是多少?

3代内存复位信号与时钟信号都是内存控制器发出,因此内存控制器在什么地方,就是要重点关注的对象,集成在北桥里面,那就是北桥发出,比如G41主板。集成在CPU里面,那就是CPU发出,比如AM3或者1156之后接口的CPU。

网友:
没办法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那就只能接受,以后长点心便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代内存复位信号与时钟信号都是内存控制器发出,因此内存控制器在什么地方,就是要重点关注的对象,集成 ...

谢谢版主,那3代内存复位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那3代内存复位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

和内存电压一致

网友:
先测内存的工作条件看满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