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不翘CPU完美修复

楼主(2017-01-11):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不翘CPU完美修复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

  iPhone6 Plus重摔后花屏重启,压住CPU可以正常刷机,但是使用几分钟后手机会自动重启,花屏。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此机为二修机,拆开主板后,重新压住CPU可正常开机,松手一会故障依旧,由此可断定CPU虚焊。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2

  一般情况下iPhone6 Plus在重摔的情况下,导致CPU虚焊这个算是通病!要先查看点位图找到虚焊点位。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3

  使用维修图纸找到点位通路。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4

  然后细心打磨上盖暂存,挖到虚焊点位后,先使用绿油保护周边线路,最后飞线加固。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5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6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7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8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9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10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11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12

  一切完事以后重新检查,夹表开机电流正常,待机半小时正常无重启故障,重新装机测试。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13

  手机无需按压正常开机,检测信号各方面功能正常,到此故障完美修复。

iPhone6 Plus 重摔后花屏重启维修 图14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123-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这算是富贵险 中求的节奏了

网友:
这样打摩没摸到关键地方?

网友:
这个 一个不小心  U就废了  那么这个板子就废了~

网友:
强大的电子产品

网友:
*脏话*,这都行,厉害

网友:
这么厉害啊  从来没这么整过

网友:
只能说,艺高人胆大

网友:
技术牛到家了。

网友:
如此维修 确实需要十足的技术经验了

网友:
这也太牛了吧 不过我想问下你怎么通过点位图确定是哪个焊点虚焊的

网友:
最近都流行不撬cpu直接从cpu上挖ar31和ap31飞线

网友:
这样要是客户现场看着修的话,估计有好多人不同意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修IBM T43南桥虚焊,但是楼主这个比我们那时真是牛了几百倍

网友:
这个有点叼 佩服

网友:
楼主手工没的说 佩服

网友:
厉害  跪啦   兼职

网友:
这样也行,请问这样的点位软件那里找

网友:
厉害了word哥,这样也可以啊!第一次见,这么多点都挖掉了没问题吗?

网友:
*脏话*  这样也可以 cpu居然没死  也真是长见识了   楼主技术真是牛逼到家了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  你以前干打磨工作的吗

网友:
敢在CPU头上动土足见你的勇气啊

网友:
不得不服呀

网友:
你是怎么找准这个点的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那要对暂存和cpu的光斑图和走向要了解,还有打磨机可以玩。叹为观止了。。。

网友:
这修的是手机 啊。太浪费人才了

网友:
这技术真的好,CPU也能切~~~~修炼中ing~~~~

网友:
掉点了飞线手工好才行的

网友:
双击666+关注! 还能这样修啊

网友:
手机维修业中饕餮盛宴。叹为观止!

网友:
A8缺了那一个角没问题吗?

网友:
这手工  这装备  没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修IBM T43南桥虚焊,但是楼主这个比我们那时真是牛了几百倍

我只搜到文字说是飞线到时钟  你能给点具体的资料吗  我想看看

网友:
艺高胆大,牛x  老大

网友:
楼主真聪明,艺高人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