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615M-P31-MS-7597-VER1.3 BIOS测试可用

楼主(2017-01-11):
GF615M-P31-MS-7597-VER1.3 BIOS测试可用

网友A:
这是楼主你原主板备份出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楼主你原主板备份出来的吗?

是的,之前有一块一样板子没找到BIOS,正好今天遇到个维修的正好备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之前有一块一样板子没找到BIOS,正好今天遇到个维修的正好备份下。

好的,感谢楼主分享,这应该是品牌机上面的板。

网友:
官网的 大把,多分享一些官网没有的东西

网友(2018-01-19):
这次的故障是,保存BIOS设置就无法启动,只能清CMOS才能启动,只要不保存BIOS就可以启动。后来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直接就不能再启动了,不知道这个可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