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电阻掉了 不知道多大的
求助

网友:
这个只能找图纸了,或者靠猜

网友:
就电阻来说是毫欧的电阻(小于1Ω)
就机器来说换那个100电容解决

网友:
找下点位 电阻阻值在点位上一般都有标明的

网友:
第一张图不是标明了吗 0 ohm 电阻。

网友:
0欧 保险电阻 直接可以连通

网友:
看那标志好像是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