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B2230W雪花点,是灯管引起的 你信吗?

楼主(2017-01-11):
三星B2230W  22寸
故障:开机出现全屏雪花点
在没修之前我忘了拍照了,先换屏的排线,无果也是一样的,把电源板 和驱动板全分开放也一样,在测试过程中,手突然好烫,原来是灯管发烫,把4个灯管全测一下,发现是正常的。下面两根温度正常,先找个外用灯管试试,正常,可以断定是灯管问题,应该是灯管高温引起,电路板干扰,出现此故障。

网友:
灯管引起的,遇见过,不过不是三星的,,,

网友:
这个故障原因还是头一回听说...........

网友:
联想的有一个17方屏的机器,也是这故障,

网友A:
全屏雪花是黑白的雪花吗?有图像影子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屏雪花是黑白的雪花吗?有图像影子没

有图像的 灯管也能通过

网友:
这种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三星屏都这样的

网友:
高压打火辐射,以前遇到过。

网友:
灯管虚焊引起的

网友:
灯管是会引起这种问题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故障

网友:
以前遇到过灯管虚接打火引起的雪花波纹。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呢,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没遇见过灯管引起的雪花 ....

网友:
没修到过还真难以置信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没遇到过,还好楼主发出来,不然遇到搞死人

网友:
这个真心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还没看到过。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灯管虚焊吗

网友:
原来灯管有问题也会引起这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刚开机那会应该正常啊

网友:
表示还没遇到过,可能是我修的少

网友:
三星的很多烧灯管,通病.

早期的19寸和22寸.

网友:
灯管引起的这个故障不多

网友:
进来学习下,长长知识

网友:
这个机器灯管不好换吧,你是怎么换的,应该是内置的,我都是改LED

网友:
高压漏电吧   以前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大多都高温开焊````

网友:
灯管 出问题  干扰了   屏信号

网友:
灯管的材料费成本是多少呢

网友:
这种故障遇到过,但是现象不一样。

网友:
遇到过,不过我碰到的是aoc的

网友:
遇到过多起 是灯管打火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