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r-5420

楼主(2017-01-11):
今天一大早接到一台戴尔14R-5420 的机器
故障是,有待机0.008 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022左右,没啥好说的。。拆机,,,,,,
观察主板没有进水或者损坏痕迹,,这种故障明显的是电压没出全啊
测量3v  5v都有。测到转换管 PQ22的时候1256 脚有3.3V 4脚没电压,控制脚3脚也没有电压,
在继续往前查,PQ19 的3脚没有电压,,问题找到了。。测PR54的一端有14.5V 一端没有。哈。直接找了个100K的电阻换上故障解决,,,,
附上亮机图,,,,,图纸,,,,,还有超级好用的BIOS,,,,,

DELL 5420 NV独显QUANTA DA0R08MB6E2 MB.pdf

14R-5420 AOR08MB6E2 REV-E2.zip

网友A:
待机的二级转换电压控制的15v没过来是这个意思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二级转换电压控制的15v没过来是这个意思把

恩。。。15V 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