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B 不显示

楼主(2017-01-11):
CAM_PCIE_RESET_L 这个复位信号短路 引起 开机0.49 等好久才跳到0.8  屏幕不显示 拆除此芯片跳变正常显示正常了         进PE 什么都可以     不认硬盘   硬盘主芯片发烫     现在怀疑SSD硬盘 挂了   没有硬盘可以测试     高手解释下 不装这个IC 会不会引起不认盘

网友:
供电 都查查 啊

网友:
硬盘供电   复位  开启都有

网友:
多看图纸修起来就不难了

网友(2018-10-13):
这是博通Broadcom BCM15700A2 摄像头处理器芯片,芯片拔掉不影响的,就摄像头认不到而已

网友:
硬盘上的主控发烫应该不正常,硬盘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SSD 一般很难修复 。。。  基本就是废了

网友:
不装这个芯片 肯定认不到硬盘 以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