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560集显BIOS(六代机器,首发)

楼主(2017-01-11):
好机读取16M
Thinkpad L560集显BIOS
板号LA-C421P

网友:
Thinkpad L560 N1HETXXW

网友:
BIOS  还是典韦啊

网友A:
最好有主板图啊

网友B:
读取的估计没用 新款的 读取出来 刷别的机器  之前刷过 不亮  等待大家验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取的估计没用 新款的 读取出来 刷别的机器  之前刷过 不亮  等待大家验证吧!

能亮机就即说,改M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主板图啊

板号对上就可以了

网友:
出来的好快哟

网友C(2017-08-30):
不开机,不触发,下了试试,不加电

网友D:
电流0.2 风扇狂转  电压没出来  原机备份的是不行的  我已经发布了合成的  大家可以去下载我的  因为我的已经刷了两集了

网友(2018-04-11):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不触发,下了试试,不加电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网友(2018-06-19):
可以 我的好板刷上去是过可以的 但是我的扳子19V飞线的

网友(2018-12-25):
上面的BIOS 测试了  不开机  好板刷过去也是 资料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0.2 风扇狂转  电压没出来  原机备份的是不行的  我已经发布了合成的  大家可以去下载我的  因为我的已 ...

你的那个BIOS和楼主的BIOS是一个样的,不知道是你被坑还是你坑我们

网友(2019-05-01):
刷上去 0.13电流。 没刷之前0.5

网友(2019-07-30):
   有的说可以 有的说 不行  ?、、

网友(2023-07-29):
用备份的改了me 1.0版本 集显 自己亮机测试开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