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3 开机1.2掉电

楼主(2017-01-11):
海尔T6-3 开机1.2掉电,不插内存不掉。换底下一根槽子也不掉,但是不显示。有遇到的同学吗?

网友A:
个人感觉像是BIOS问题,但不确定是哪一个 BIOS

网友:
换内存  刷BIOS  加焊PCH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试下,有的频率和电压都有影响

网友:
桥  先把桥压下看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像是BIOS问题,但不确定是哪一个 BIOS

先刷下PCH的BIOS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海尔的的 X3不插内存 不掉电  插内存跑过内存就掉电,打波对比测试是U供电先掉 于是没有图纸 只好换芯片和其他等 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这机器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