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50亮机后掉电,不触发,

楼主(2017-01-11):
今天收一本,开机屏显后掉电,回到待机电流,不触发,刷bios解决问题,美中不足就是亮机慢

E450 a211 i5 独显.rar

网友:
亮机慢 可以替换下me   一般可以解决亮机慢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中,修好就不错

网友:
现在BIOS问题真多 收藏备用谢谢R诶

网友(2017-02-11):
有一台开很多次才能亮机,亮机后不关机就不掉电

网友:
ME的问题,找会分离合成ME的高手修改下就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故障,下载个试试,希望好用,分太珍贵了

网友:
论坛里应该有的吧

网友:
同样的问题,论坛上刷了很多都不行,淘宝上买过一个  在下你的刷次吧 希望能决绝问题

网友:
下载失败 什么情况

网友:
谁能告诉我怎么分解bios   提取me

网友(2019-01-03):
刷个clearme的bios就解决亮机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