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工控主板,板号PCB-M045-10主板液晶屏点不亮

楼主(2017-01-11):
收银工控主板,板号PCB-M045-10主板液晶屏点不亮
求维修用的图纸分析信号了。:hands

网友:
BGA容易坏 这个收银机的主板

网友:
是南桥还是北桥的,楼主在不在

网友A:
CPU问题比较大!看看CPU吧

网友:
多谢楼主的提示,查查它信号工作正常不

网友:
没有图纸修起来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问题比较大!看看CPU吧

我都是加焊cpu好的

网友:
我看还有小喇叭呢?楼主拔掉内存 看小喇叭报警不?顺便测下全板的电压看是不是全不满足呢?

网友:
没图纸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用检测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