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供电开启信号USB_ON#到底是要高还是低?

楼主(2017-01-11):
今天修到一笔记本,联想G505版号LA-9912P, USB用不起。
USB供电转换芯片输入5V正常,USB_OC#为3.3V。 USB_ON#为0。输出为0V。
拆料版换了三个个芯片USB_ON#均为0V,无输出电压。
换的第四个芯片USB_ON#有5V,输出有5V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
求问如题,USB_ON#到底是要高还是低?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设计喽

网友A:
带#的是低电平有效,不过得看电路设计啦

网友B:
USB_ON#低电平开启USB,上个图就好看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低电平有效,但既然高电平可以用那不如拉个电压开启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  有可能它控制管子产生别的高电平开启信号

网友:
图片在 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的是低电平有效,不过得看电路设计啦

图片放在7楼,帮忙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_ON#低电平开启USB,上个图就好看多了

图放在7楼,有空给瞧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放在7楼,帮忙看看吧

一般都是高电平,这个芯片再普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