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暗屏

楼主(2017-01-11):
显示器拿来时暗屏,测电源板供电正常,确定LED恒流板问题。
升压主芯片是TA9690,度娘查了下电路,19脚VIN无电压,对地0.几欧,10欧电阻开路,下了19脚对地那个电容后阻值恢复。换了10欧电阻测试正常,修复

网友A:
好 ~!我都直接改通用板了

网友B:
电路图上,怎么用的是100V电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 ~!我都直接改通用板了

他这个故障简单,比改通用板来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上,怎么用的是100V电容呀

LED升压输出大多在40-50伏,用100伏电容合乎设计要求。

网友:
厉害,太仔细了要向你学习。

网友C:
电容拉底电压 了

网友D:
楼主心细,一般我都换通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心细,一般我都换通用板

手头没有合适的,只好硬着头皮修修看了,当时想着只要那芯片不坏就应该没问题,实在不行就只能发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拉底电压 了

电容短路把那10欧电阻烧断路了,还好芯片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是远见不到图纸吗  还是芯片的pdf

网友:
太仔细了要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