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没有集显电压

楼主(2017-01-11):
机器来的时候进水 清理后发现可以开机了 就是没有CPU集显电压 求助大家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了 还是不行  感觉过内存了

网友:
重点在查下进水位置吧

网友:
下个PDF图纸看看呀,机器不跑码肯定没有此电压的

网友:
集显没出过了内存就应该出来的 看看集显有短路吗 换个U   打下波形 PCH也会引起

网友:
CPU集显电压是要在跑码之后才出来,应该是还不过内存。

网友:
我有号几块板子都没有CPU的电压   CPU的供电  开启   SVID都出来   之后就没办法了

网友:
哪位大神分析一下  下一步查哪里  然后怎么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