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无CPU复位小电阻一端有1.2V的问题

楼主(2017-01-11):
一块华硕P5G41T-M LX3 PLUS1.01主板,没有CPU复位,查点位图查到与一个小电阻相连,一端有1.2V供电,与CPU复位相连一端没有电压,测了电阻6OHM正常,用点位图看了相连的零件,发现CPU复位这一端与CPU整个座子相连,一端还与整个北桥相连,这就看不明白了,不是应该这个电阻一端与CPU座某一个点相连的吗?还有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北桥坏了,北桥短路拉低了电压?谢谢

网友:
附上点位截图

网友:
我判断是北桥短了,还是没有满足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所以北桥没有开漏输出所以导致拉低了电压?

网友:
那么北桥的条件满足了么?北桥收到PG了么?北桥的供电,时钟,PG,复位什么都正常么?

网友:
PCI有复位信号了,据此可以判断时钟是有了的吧

网友A:
775架构,CPU复位信号是北桥给的。先确保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5架构,CPU复位信号是北桥给的。先确保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谢谢,我再仔细查一遍北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5架构,CPU复位信号是北桥给的。先确保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你看看上几楼在注水 你不管管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是你选的是地线呢  cpu复位应该只到cpu坐等一个角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是你选的是地线呢  cpu复位应该只到cpu坐等一个角那

确实是这样的,我开始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但后来想明白了,应该是北桥满足条件后开漏输出的,所以北桥会和CPU座有连接,中间通过一个电阻上拉,所以是这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