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亮机 1-2分钟掉电

楼主(2017-01-11):
接到E450机子插电源无待机    拆机测试发现如图电容短路  更换后开机正常点亮   亮机后1-2分钟掉电   查论坛也有朋友遇到此问题  不过好像都没解决   BIOS刷过好几个了  有解决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解决没有

还没有解决

网友:
估计还是有可能是短路那一截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显卡又问题吗

网友:
掉电都是大神级别修的

网友:
几分钟掉电的机子不好修,马上掉电的还差不多。

网友:
示波器对比下谁先掉的,缩小故障范围才好修

网友:
那位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开机F1进BIOS 发个截图,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短路的电容是什么电容?19V滤波吗

网友B:
应该是散热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散热有问题吧

不像

网友:
断电问题最头痛。

网友:
散热,温控,35V,CPU供电,这些你都要小心看下,还要注意BIOS

网友:
请出神器示波器

网友C:
用 示波器 抓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 示波器 抓掉电

没示波器

网友:
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