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的问下怎么查IPAD的硬盘容量是多大的

楼主(2017-01-11):
小白弱弱的问下, 锁ID的情况下,进不了系统  怎么查IPAD的硬盘容量是多大的

网友:
查不了。除非拆开看芯片。

网友:
只有看芯片表面了

网友A:
可以查的,看数字和字母

网友:
拆屏   看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的,看数字和字母

你半夜4点多应该刚喝完酒,说的是醉话。就算壳子上数字和字母里面有玄机,一般人也不见得能破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半夜4点多应该刚喝完酒,说的是醉话。就算壳子上数字和字母里面有玄机,一般人也不见得能破译。

是你out你还在这说别人,我要说醉话能通过审核吗,肯定有玄机,我就是不告诉你,我还真就知道

网友:
难道说 后盖上没有嘛???

网友:
芯片上丝印可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