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不开机

楼主(2017-01-11):
如题进水,电流0.2掉电

网友:
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发来   400换板

网友:
什么都没有,这个电流,3VS5VS都没出来吧

网友:
0.2掉电 应该是有供电不全引起 先查下供电

网友:
进水的还是要多观察

网友:
进水机要好好查,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也修道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死活都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