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d i5 d3不显一例

楼主(2017-01-11):
电流跑到1.3A卡住,目测是bios没过,网上下载了几个bios刷机后,发现无法触发,待机0,009A,真是日了狗了!检测发现bios芯片的8脚无3.3V供电,客户又要的急,从Q29飞个线过去开机亮屏,就是开机慢,几秒钟才出logo。不知道是bios原因还是飞线原因。不过总算交货!下载分少,各位看官麻烦加分谢谢!

网友:
这个型号还没碰到过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示慢估计是BIOS问题

网友A:
还是把BIOS供电修出来吧,应该没什么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BIOS供电修出来吧,应该没什么难度

客户要1小时内搞定没弄出来啊

网友:
还是刷的bios的问题  亮机慢

网友:
还好,呵呵,刷BIOS就好。。最喜欢修这样的问题了,哈哈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

网友:
亮机慢还是程序问题,借电压不会影响

网友:
加分了 估计开机慢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在待机3.3 或者线性3.3飞过去更好  但是bios8脚供电应该是直连3.3V的啊 为什么会没有呢 别人做手脚了?

网友:
楼主这个EC自带程序吗

网友:
我也有过给BIOS芯片飞线的经历,一切正常。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速度绝对牛,

网友:
楼主是怎么发现不过BIOS的?

网友:
亮机慢应该是BIOS问题,借电不会导致开机慢,你把以前备份的BIOS再刷回去试下呢?可能刚开始不是BIOS问题,是BIOS没有供电呢?也不对,要是刚开始是供电问题,不会还可以上电1.3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