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无待机电流维修

楼主(2017-01-11):
东芝笔记本,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亮,但可调电源没有电流指示,测3V,5V待机电压都有,跑线路按开关有信号输出,根据点位图,查到信号已经到EC,该过程也没电流,求思路

网友:
版号CR105G-6050A2556201-MB-A02

网友A:
感觉你说的还是那么模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说的还是那么模糊呢。

就是3V 5V待机电压有了,触发信号已经到EC了,但没有待机电流,EC资料没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EC换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B:
刷BIOS试试  再就是看看南桥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试试  再就是看看南桥待机电压

从EC输出到南桥的3.3V电压,正常,重新刷了BIOS,没有反应,不过刚才查了一下,看到开关对应的指示灯插电闪烁,从点位图查看信号是EC 16引脚发出的,EC型号为NUVOTON NPCE985LA0DX

网友:
985的ec可以参考别的图纸

网友:
查下EC的相关触发条件  看EC是否工作

网友:
现在很多机子的待机电流已经低到0.001A位了   你的电流表是0.00A的吧 所以一般低待机电流的你就看不到了  还好我的是0.0001A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吗 有些EC同型号也没有规定的脚位定义 是可编辑的脚位。 一般的都可以对着其他图纸同型号的EC来参考的

网友:
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你的应该是不触发吧,待机电压都出来了,怎么说没有电流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