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镭龙r7750开机不显示修复

楼主(2017-01-11):
盈通镭龙r7750开机黑屏,量电压,有内存1.5V供电,核心供电1.1V,怀疑虚焊,测量耦合电容都有阻值,
风枪吹几秒不亮,这种情况一般都不是虚焊,虚焊的话风枪10秒吹90%能点亮的,所以刷BIOS,
把BIOS电烙铁拆下来放在编程器上,正好论坛有这个BIOS,省得去官网下,刷了就亮机了!

没分了,加点分吧!加分不花自己的积分!

网友A:
估计又是那个高手瞎JB乱改BIOS,想刷高频结果刷黑了。

网友:
没错我就是水军

句容诚信电脑 -10 你水一分 我扣你10分 你继续
雷霆9999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每个帖子都水太过分了

网友:
兄弟,你应该拍照上传图片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楼主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哈,没人加分 楼主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C:
不懂怎样为别人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又是那个高手瞎JB乱改BIOS,想刷高频结果刷黑了。

请问大神,我有一块蓝宝石显卡我想刷BIOS,上GPU官网找,傻眼了,那么多BIOS,只是版本和显卡核心和内存有些不一样,贴纸上也没看到。不知道刷那种BIOS,请问该怎么看显卡核心和内存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神,我有一块蓝宝石显卡我想刷BIOS,上GPU官网找,傻眼了,那么多BIOS,只是版本和显卡核心和内存 ...

显存上面有参数,核心上面也有参数,你把参数百度,就能了解个七七八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上面有参数,核心上面也有参数,你把参数百度,就能了解个七七八八。

谢谢版主,学习了

网友A:
客气,百度也是个好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气,百度也是个好老师。

没有版主指点,怎么百度也是个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羡慕

网友E:
我只是来学些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没人加分 楼主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怎样为别人加分?

在贴子最后面  有一个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来学些东西的!!

每个贴子 都回这一条   在灌水  就不让你说话 了   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