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主板通电风扇转已修复

楼主(2017-01-11):
映泰G31主板一通ATX电源,电源风扇立马就转,测量绿线为5V,说明ATX电源没有被触发!!!!!

2,测ATX电源各电压,3V=0,5v=0,12V=4.5V,OK,问题找到了!!!!是5VSB待机电压直接加到了ATX电源里面的12V模块,
ATX电源里面的风扇供电正好是12V相连的,所以电源风扇立马转!而且转的不是很快!因为电压只有4.5V吗!
也就是串电!!肯定哪个隔离二极管击穿了!

迅速测量主板上各个二极管的阻值,果然发现CPU供电IC边上一个很大的二极管阻值只有0 ,换之,OK,插电ATX电源风扇不自动转了

觉得有用就加分吧!!!!!看帖不加分的让你们修电脑总是修不好!!!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你这样只能让人看明白串压,对于你描述的那个地方原件串了,根本没有什么概念,想加分,恐怕难以服众。

网友:
经典 思路清晰  很好

网友:
上个电路图和实物图  我们才能学习了

网友:
牛,话说我新手时误打误撞的修好过这个问题,也是CPU到内存附近的一个大个头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你这样只能让人看明白串压,对于你描述的那个地方原件串了,根本没有什么概念,想加分,恐怕难 ...

就是无图无真相还想加分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块板映泰H55M也是5v串压到12v,拆了风扇旁一个双二极管好了

网友:
我也修过映泰的什么型号的不记得了,电源风扇转不转没记得了。现象是一插电CPU风扇就转,转得比正常慢很多,也是5vsB连到12v的一个贴片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B:
楼主原理  理解的挺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理  理解的挺透彻

确实思路是对的,映泰的主板cpu供电芯片旁边的5v和12v隔离二极管坏的很多,可能是因为积灰的原因,所以那边特别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