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310一体机开关灯闪3下不触发解决方法

楼主(2017-01-11):
HP310一体机开关灯闪3下客户原装电源坏了。定了一个所谓原装出现灯闪问题。接可调电源开机网上很多都是这个问题基本都没有解决。可调电源可以开机突发奇想拆了一个转接头把里面里面的电阻接上去应该可以跳过检测。

网友:
不错不错   灵活运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上面意思?

网友:
也就是说,你定的电源也是坏的?那客户原来的电源是不是也没坏?

网友:
电源不是原装的所以灯闪

网友:
拆了一个转接头把里面里面的电阻接上去跳过检测 来实现开机   不错的方法

网友:
下次人家真的换个原装电源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这个维修方向是错误的

网友:
可以告诉一下,多大的电阻吗?以后别人就不用拆转接头了

网友:
简单粗暴。撒也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省时间省钱

网友:
100K电阻就可以,我之前试过一次!

网友:
l多大的电阻,串在主板上电源进来的第一位置吗

网友:
可以跳过检测吗?

网友:
把电阻装上去,检测就成功了是不是,还是跳过了检测,请问楼主

网友:
呵呵, 懂电路就是好

网友:
可以   修了 不错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个拍了张清楚一点的电阻是使的47欧的

网友(2018-04-04):
懂电路就是好 新手

网友:
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hp 可以跳过检测么

网友:
这个方法好 以后遇到这样的就这样干、

网友:
没有看 明白。图片也 不 清楚 。不 过 可以 肯定的 是 楼主有 2把刷子

网友:
能不能说具体点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上面意思?
惠普适配器的头有一个检测电阻 如果这颗电阻坏了 就会导致不开机或不能充电
如果适配器输出的电压正常只是里面的检测电阻坏的话 算了算了 不能说太多 也就是说楼主这么做才能赚钱

网友:
意思就是根本问题是电源问题,只要换一个原装适配器就可以了,通过修改主板电阻方法跳过适配器检测过程,就直接开机了?

网友:
没看明白,现在市场上卖的有电源DC头的,可以买一个呀,你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呀~~~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啊,这样不是原装的充电器照样用!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值得广大人员学习

网友:
你是说转接头坏了吗

网友:
有学了一招,顶一个, 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做维修就应灵活

网友(2018-05-05):
每一个案例都是你们这些大神的付出才有的汇报

网友:
哈哈这个可以 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这个办法可用

网友:
没咋懂,你又接上去了再开机的话会不会又这样3

网友:
下次人家用原装的 这个电阻会不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