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笔记本

楼主(2017-01-11):
华硕A55V笔记本进系统轻微花屏,老出现蓝屏,看论坛很多兄弟换的显存好了,客户不想等,有人把这个机器改过集显没,怎么改的分享下经验!

网友A:
你先确定一下集显是否被屏蔽,如果集显被屏蔽了,就改不了集显了
另外,把PCIE的耦合电容去掉几个,即可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一下集显是否被屏蔽,如果集显被屏蔽了,就改不了集显了
另外,把PCIE的耦合电容去掉几个,即可改 ...

好的,我试下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呀

网友:
这机器哪有板载内存啊

网友:
黄大师拆耦合电容这招这机子灵不?

网友B:
  看图这里少原件 是GFX_CORE相关吗  若是 无法改

网友C:
估计是无法改了  要是可以改的 那必须加装一组集显电压的相关零件。偶尔花 排除屏线 屏 内存。

网友D:
天意版主的可以先看下,如果有再按黄教主的方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这里少原件 是GFX_CORE相关吗  若是 无法改

那估计改不了了,这个机器我看微花论坛里有人换显存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无法改了  要是可以改的 那必须加装一组集显电压的相关零件。偶尔花 排除屏线 屏 内存。

确定是板子的问题了,最怕修华硕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意版主的可以先看下,如果有再按黄教主的方法改

嗯,估计改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板子的问题了,最怕修华硕的板子了

不换就只有加焊了 看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换就只有加焊了 看运气吧

是啊,懒得修了,客户让换板子了

网友:
换板老贵了吧  你加焊不行就换呗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在线等大神解决吧

网友:
楼主先加焊显存试了吗

网友F:
你去掉独显供电 不就完了??再不行 去掉独显供电芯片和上下管 就OK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一下集显是否被屏蔽,如果集显被屏蔽了,就改不了集显了
另外,把PCIE的耦合电容去掉几个,即可改 ...

是不指的 FDI 线路被工厂屏蔽了,哥哥

网友:
貌似很麻烦的问题  该集显

网友:
统一恢复,换的新主板还是微花屏,最后换的CPU好了,妈的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指的 FDI 线路被工厂屏蔽了,哥哥

集显供电被屏蔽的就改不了

网友:
能不能纤细说说啊学习

网友:
这显卡问题吧 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去掉独显供电 不就完了??再不行 去掉独显供电芯片和上下管 就OK

有些可以这样改,但很多都这样子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