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有点搞笑的问题、、、、

楼主(2017-01-11):
    客户拿来一台E430,插上电,电流0.037,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给客户报价明天拿、、、、、、、
    拆电池,开机,没反应、、、、、、CMOS电池放电开机没反应。。。好嘛,确认是主板问题了、、、
    拆开机子,心想说电流有反应应该就有待机三,算了,还是经啊量哈,一量,卧槽,没待机,在查供电,我*&^%$#@,公共点都没电、、、、故障:公共点短路、、、、、、、
    我就郁闷了,公共点短路怎么待机电流还是比较正常、、、、

网友:
这问题应该可以秒的

网友:
不会大短是因为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A:
0.037待机偏高了。拿到板先打一下值。修板还是按流程来稳些。

网友B:
这个属于典型的仁宝 保护隔离的设计 若通电打表 一般会出现保护隔离管烧穿   具体你可以查下点火回路

网友:
点火回路的功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典型的仁宝 保护隔离的设计 若通电打表 一般会出现保护隔离管烧穿   具体你可以查下点火回路

好的,谢谢,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37待机偏高了。拿到板先打一下值。修板还是按流程来稳些。

是的哈,下次注意了、、

网友:
大惊小怪,这问题还没碰到,

网友:
看样子你是新手

网友:
保护电路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