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疑惑

楼主(2017-01-11):
改机器点不亮,拆机看到屏线接口一个电容烧毁了,焊盘也烧掉了,拆掉不短路了,测组织6欧姆,测其他显存也是6欧姆,跑电路该供电由QV9供给,拔掉显卡也是6欧姆,无语了,有修到的提供下数据,该显存阻值多少?

网友:
不会是板层里面短路吧!机器点不亮故障为不过内存,阻值卡无内存复位

网友A:
现在的屏幕信号好像不是有显卡发出的吧,

网友:
你应该再仔细看看图纸,这么新的机器都维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屏幕信号好像不是有显卡发出的吧,

那颗电容是给显存供电的,不是给屏幕供电的

网友:
显存供电 是不是显卡供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