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P5QL PRO主板无时钟一例

楼主(2017-01-11):
   1.故障现象:全板电压正常,但无时钟,PCI B16和PCI-E A13,A14都无电压。复位灯常亮
   2.维修思路:按照先电压,时钟再到复位的思路维修。
    3.故障原件:时钟芯片损坏。
    4.维修过程:                               首先到基地下载了华硕该主板的点位图,不然跑线会跑死。既然全板电压正常,那么cpu电源芯片就应该发出VRM good 信号到南桥和时钟,开启时钟芯片,发出全板所需要的各个时钟。但是时钟没有发出,就测量了时钟芯片ICS9LPRS916JGF的工作条件-----3.3v供电正常,接着测量起开启引脚24脚。

网友:
    (2)发现时钟芯片24脚开启脚直接链接南桥内部某一个点,不是像其他主板那样与两三个三极管相连,再连接到CPU电源芯片的vrm GOOD脚开启。也就是说这个主板的时钟是由南桥发出电压来开启的。经过测量,发现24脚位的电压为0.65v,正常应该是3.3v高电平。

网友:
 (3)虽然时钟开启信号是由南桥发出,但是前提条件是南桥应该先收到cpu电源芯片发出的VRM GOOD信号,才能够向时钟芯片发出开启信号。于是从cpu电源芯片的第二脚,也是就是VRM good脚跑线路,发现该脚连接到排阻PRN100。

网友:
华硕的通病就是时钟问题的多吧

网友:
(4)再跑,发现排阻PRN100 又与小三级管PQ101的B级相连。而PQ101的C级又连着另外一个小三管PQ100的B级。测量PQ100的电压为3.3v,正常。也就说VEM good信号已经正常发出。这个电阻是好的,两个小三级管的通断功能也正常,也是好的。接下来,发现PQ100的C级直接进了南桥的内部,向南桥发出了VRM GOOD信号。

网友:
(5)线路已经跑出来了。故障点有两个可能,一是南桥坏掉,拉低了时钟芯片24脚的电压。二是时钟芯片内部损坏,拉低了电压。为了验证是哪一个故障,就把时钟芯片吹下来,发现24脚的电压正常了,为3.3v。看来南桥没有坏,坏的是时钟芯片。于是从料件里找到一个一样的时钟芯片焊上,主板跑马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这里时钟芯片损坏也不会发烫信号引脚短路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时钟芯片损坏也不会发烫信号引脚短路的话

没有发烫,不是时钟内部电源短路,而是开启脚的内部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发烫,不是时钟内部电源短路,而是开启脚的内部损坏了。

电源引脚内部短路会发烫

网友:
麻烦版主把我的这个帖编辑到一起,我自己弄不好,谢谢。

网友:
嗯嗯,这个是

网友C:
有理有据,LZ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理有据,LZ修的不错,加分了

谢谢加分,其实算是简单的维修。

网友:
我先收藏下明天再来看

网友:
这里挑起24 脚推测也能解决问题只要确保pciea13,14和pcib16时钟电压正常产生就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给力需要在这样的帖子